弹簧板装配问题

楼主(2016-04-27):
怎么做可以使图一在装配后为图二   爆炸视图时为图一

网友A:
这是行不通的,SW爆炸只是解散“约束”,而不会修改零件特征。

建议做两个配置,将压直和弯曲都画出来,每个配置只显示一种。在装配体中做两个配置,与零件配置相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行不通的,SW爆炸只是解散“约束”,而不会修改零件特征。

建议做两个配置,将压直和弯曲都画出来, ...

我就是做了弯曲和压直的 但这样做和做两个不同形状的装配没什么区别  弯曲的装配上还是弯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做了弯曲和压直的 但这样做和做两个不同形状的装配没什么区别  弯曲的装配上还是弯曲的

弯曲和压直的状态,要做在同一个模型文件中,设置两个配置,分别隐藏(不是压缩)不需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