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的可加工性及零件结构性能?

楼主(2016-04-27):
课外培训课中提到铝件的加工性能很好?我持怀疑态度。铝件及有色金属加工容易产生粘刀现象。另外,很多铝的结构件容易变形。请教各位确认?为何导致?
第二;铝板,厚度12mm 长500,宽300.如何保证平行度0。05mm以内?工艺结构能否减小变形?

网友:
0.05平行度好像不难加工吧?没什么要注意的。分4角和中间分别卡厚度就行了。
如果精度提高到0.005,那可能要使用陶瓷刀具避免分子亲和力产生积屑瘤等影响形状精度的问题和选择适当的夹紧方法避免变型。

网友(点评):
确实,0.05不难达到。

网友:
加工性能确实很好,但是不代表加工完之后~

网友:
先帮你顶下,我也好赚点积分下东西

网友:
铝件也能进行调质处理,这样加工性很好

网友:
1、加工性能好,只是相对的,相对耐热合金、淬硬钢等,确实好,至于你说的粘刀现象,可以从刀具角度、切削液、切削参数方面予以解决;
2、平行度问题不大,平面度问题很大!!

网友(2016-07-21):
加工性能可以的,

网友:
加工性确实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