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螺栓螺距是多少

楼主(2016-04-27):
我只看到介绍说直径10,螺杆长15,就是看不出螺距多少。是摩托车放机油螺丝用的。六边形对边是用14套筒。貌似不标准件啊。

网友:
量十个齿距就知道多少了。

网友A:
从图片比例看是M10*1.25

网友:
找几个螺母试试

网友:
如果是放油螺丝,可能是管螺纹,查NPTF看看,可能是美制。

网友:
量下连续的几个螺纹之间的螺距就知道了

网友:
请教下怎么发不了贴,滑动验证是红色的,帖子没办法发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也回复不了?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在图片上看起螺距为1 细呀

网友:
测量一下吧。

网友:
卡尺一卡,啥子不知道咧

网友:
普通细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比例看是M10*1.25

谢谢,应该是1.2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