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厂裁片如何快速分离

楼主(2016-04-28):
要求:材质-众所周知,衣服裤子有很多面料,有羽绒服的轻型面料、衬衫式的面料、全棉式的面料等等
           稳定-分离的时候,保证从头到尾都是唯一单张,即使出错,也要采用报警措施
           速度-能够快速进行分离动作,速度控制在1s之内           大小:20mm~800mm

我想到的方式是:粘附、针刺、吸附,并相应作了测试,效果并不是我想要的,求社区高手支招!

网友A:
  去年就有分布的,我想到口香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就有分布的,我想到口香糖了。

分布跟口香糖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用口香糖去粘,调侃而已

网友B:
吸附我也试过,有夹带的情况,不过不多,报警的话,在后面加一个探针,检测厚度的报警器。

网友C:
可以借鉴点钞机, 是怎么一张一张把钞票分离的。把一打布放在桌子上,用手一下一下的重复划,布就可以分离开了。划动次数越多,分离效果越好。
ATM机里的点钞装置还有厚度检测功能

网友(点评):
他是通过摩擦方式进行分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附我也试过,有夹带的情况,不过不多,报警的话,在后面加一个探针,检测厚度的报警器。

按这么去做的话,首先确认整体布的高度,对于每张布的厚度也要进行整体厚度/张数,以位移传感器来检测单张布的厚度;假如一张是0.1mm,如果检测出来0.2mm说明已经两张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
先帮你顶下,我也好赚点积分下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借鉴点钞机, 是怎么一张一张把钞票分离的。把一打布放在桌子上,用手一下一下的重复划,布就可以分离 ...

可以先拿一打纸,放在桌子上,用手划,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谁有点钞机的结构图就好了,想还真想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拿一打纸,放在桌子上,用手划,试试就知道了

用指甲划,不要用手指肚。O(∩_∩)O~手指肚摩擦系数太大

网友(点评):
指甲不是很起作用,你也可以拿爪子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拿一打纸,放在桌子上,用手划,试试就知道了

办公室没有A4打印机吗,看看打印机是怎么抽取一张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办公室没有A4打印机吗,看看打印机是怎么抽取一张纸的

有,我来看看!

网友C:
举个不吉利的例子:烧纸买来是整齐的,拿火烧的时候是需要分离的,以我的经验,把手掌反过来,用手指甲不停的往一个方向划,就可以了,掌握好力度。

网友(点评):
有点吓到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举个不吉利的例子:烧纸买来是整齐的,拿火烧的时候是需要分离的,以我的经验,把手掌反过来,用手指甲不 ...

烧纸的纸质毛糙,和布有点类似

网友:
我想到的是滚轮,至于滚轮与布之间多大的摩擦,可以准确的分出一张来,我也想知道,帮你顶

网友:
可以用针式抓手,调节钢针伸出长度实现单张效果。推荐FIPA

网友(点评):
针刺抓手的话,对牛仔裤厚型面料还行,对薄型轻型面料,会对面料有损伤效果,不提倡!

网友:
找20个80岁的老太太站流水线上,一张一张铺

网友(点评):
你这个有点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借鉴点钞机, 是怎么一张一张把钞票分离的。把一打布放在桌子上,用手一下一下的重复划,布就可以分离 ...

楼主可找到好的方案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我要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借鉴点钞机, 是怎么一张一张把钞票分离的。把一打布放在桌子上,用手一下一下的重复划,布就可以分离 ...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D:
布料太软,易褶皱,且易产生静电,除静电我想到离子风扇,分离吸附+带刺挂板,抬起时辅助离子风扇吹风(小风量),不知道不好用,不过可以试试,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料太软,易褶皱,且易产生静电,除静电我想到离子风扇,分离吸附+带刺挂板,抬起时辅助离子风扇吹风(小 ...

可以详细描述下分离吸附+带刺挂板吗?
就比如说:分离,你是以哪种形式进行分离,我可以明确的说吸附会带起来几张,因为布料有透气性;
带刺挂板是怎么个想法,类似一个板子上有很多挂刺吗?这个又容易对布料损坏;
对于离子风吹气,像一些轻型羽绒服布料,基本还是有静电的,相互之间还是在静电吸附!

网友:
带刺挂板,粘扣的结构能否能用到呢,只是提出些想法

网友:
后厚度检测可以试试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点评):
超声波试过了,麻烦的就是他是对射的,安装起来有点不方便,最小尺寸在12mm,希望有没有其他检测装置!

网友:
绸子布我们试过,还可以

网友(2016-05-29):
静电吸附如何?

网友E(2021-12-09):
你好,我看你以前有过服装裁片分离的应用案例,可否分享一下。目前,我们团队也被分到这种项目了。在服装厂走访可以看到,裁床下料的布料毛刺和毛絮很多,黏连情况很频繁。主要针对运动服布料的分离。我想了解一下以前的案例,期望可以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看你以前有过服装裁片分离的应用案例,可否分享一下。目前,我们团队也被分到这种项目了。在服装厂 ...

18626267110电话与微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