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扯扯啥是超前,啥是滞后

楼主(2016-04-28):
1/论坛里998大侠总是在说补偿模型,咱来小小的扯一下。对于控制模型来说,使输出达标的办法有两类,一是预先补偿,就是在偏差来之前就开始补,加强了系统动态性能,具体思路是加微分控制,使幅频特性在新加的零点开始上翘,相位比原来超前90度,但是这么干是不现实的,因为整个幅频特性上翘会导致高频段增益很大,也就是说传感器的输入噪声会非常大,只好在上翘点后面加一个极点,把上翘的曲线再掰回来,也就是说相当于在中频段加上了一个增益,放大了动态的带宽。第二种就是滞后补偿了,降低了动态性能却换来了稳态的低误差。主要思路和超前刚好相反,先下压再翘回来。不过这两种方式的拉氏变换方程是相似的,区别只在零点极点的先后顺序而已。但是不代表零点极点的位置可以随意摆放,必须考虑系统的上升时间超调,还有稳定时间的要求。

网友A:
大侠对张力控制和压力控制有什么看法,结合实例说明下

网友(点评):
。抱歉,不懂力学啊

网友(点评):
这跟力学扯不上关系,纯粹的控制

网友(点评):
我猜是压力或者张力的动态变化模型大侠可能不太熟悉

网友(点评):
我说不懂,是因为不明白你说的那个是什么概念。。。所以没法回答问题

网友B:
不懂控制。微分控制是什么样的方程?

网友C:
上学期刚学的控制工程,我打听一下第一种:因为微分可以求出变化趋势,超前多用在检测点离加工点远的工业环境中,比如轧钢。不知对否?

网友(点评):
求趋势变化是为了进行补偿 ,比如速度有变大的趋势。立马就减小转距。超前补偿就是为了应对即将引起的变化。预先就补上。使变化程度减缓。但是补偿过度依然可能造成振荡

网友D:
传感器反馈回来的信号进行处理,低通放大与高通放大,两部分的输出再叠加在一起控制执行部分。
可以认为是P和D。
可以硬件做,可以软件做,这个都不要紧。

关于说传感器噪声,除去地摊货不说,无论是压力、流量、温度,或者等等其他各种类型的传感器,噪声到底大不大。
这些传感器刨根问底是测电阻电压、电流,脉宽与频率相位(时间),
一般都没有接近或到达会受到电阻热噪声/宇宙射线/时间基准漂移(晶振)/电压基准长稳这些因素影响的程度。
回来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是否能简单的归类到“噪声”?

我想楼主说的"整个幅频特性上翘会导致高频段增益很大"、“传感器的输入噪声会非常大”,
可能是楼主所想要微分放大的频率正好处在高通放大频响曲线的上升段,没有在曲线的平台上。
这可能是高通滤波器构建的问题,高阶滤波应该能帮得到你。
工程上多数对信号相移都无所谓,当然也不绝对,滤波器的构建还需与建立时间、系统精度结合考虑。

喝了点,扯的有点多,不常上来,有交流的请回复,谢谢。

网友:
偏差产生之前的补偿是前馈,与PID中的微分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点评):
在写成传递函数来说其实都差不多的

网友E:
前馈是什么?
有人这么描述:
你家热水器的冷水管,不知什么原因,隔壁老王“旁”过去 一根。你正洗得舒服呢,也不知什么原因,总之,老王要用冷水,当然,这冷水就是“旁”你的。如果,老王不坑声,结果,你就烫成虾了。但如果,老王在开水之前,给你招乎了:哥们儿,5秒后我要开冷水了啊。很显然,你就要相应地关小热水,假如你关得正合适,那就继续舒服。这就叫前馈。

网友(点评):
楼主说‘没有谁说几句’,哈哈,看到大虾的形容,还是有人能说几句的,哈哈

网友(点评):
关键是,啥叫关得合适?以前说的那个压力,前馈是做预载?

网友(点评):
@螺旋线 @2266998大侠,杜撰一下,高速路上跟车,前车的哥们经常突然加减速后车就很恼火;如果后车被提前告知前车油门深浅就能及时应对保持车距。这里油门深浅作为位移变化的阻尼,增大穿越频率,频宽使系统稳定。

网友(点评):
哎,我这书没读懂就蹦出来瞎掰,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位置控制系统中通过速度、加速度反馈,调整阻尼比、固有频率、系统增益,到合适位置使系统动、静态指标得到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控制。微分控制是什么样的方程?

比如电路控制以一个元件的两端电压为输出,先列出电路方程关系式。这个过程如果不是纯性电路,对于一个输入输出变化是不同步的。需要用数学里的微分方程表示,这个关系如果有好几层就是微分方程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想问一些具体的问题。
假定泵送系统设备选好了,整个系统阻力值也都清楚,从厂家手册里也拿到了泵曲线; ...

流体问题不敢瞎说,说说对控制的看法。曲线拟合法。说白了就是不知道物理模型的数学关系,最后只知道实验结论情况下进行调节。系统相当于黑盒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可以设计。但是性能不会是特别高的。这几个问题核心都是一个问题。没有物理模型怎么办。那就只能靠pid法调节了。设置可变参数,一点点的尝试,最后调出系统曲线。但是先得确定系统是稳定系统,如果本身不稳定,就要加限制条件了。让输出稳定在一个范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反馈回来的信号进行处理,低通放大与高通放大,两部分的输出再叠加在一起控制执行部分。
可以认为是 ...

关于传感器噪声是这样的。相对于输入来说。传感器的位置在系统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对于同样的系统。产生的特性是不同的。对一个变量进行微分会放大高频新号部分。这是考虑传感噪声的原因。幅频特性性上移。意味着系统的高频增益一定是变大了。可能对增益裕度产生影响的。系统的设计一般对相位裕度也会有要求的。但是即便裕度再低。也要有限度。所以还是得考虑影响。。系统设计其实算是数学问题,得总体考虑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馈是什么?
有人这么描述:
你家热水器的冷水管,不知什么原因,隔壁老王“旁”过去 一根。你正洗得舒 ...

大侠写的很形象,这个洗澡水其实算是指令跟踪。超前补偿就是要对还没发生到输出量上的结果进行补偿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侠写的很形象,这个洗澡水其实算是指令跟踪。超前补偿就是要对还没发生到输出量上的结果进行补偿的。

洗澡其实是个滞后很大的系统,一直觉得传统的冷热水调温很不好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唯一的传感器在最末端。滞后很大。如果在前面加环节就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洗澡其实是个滞后很大的系统,一直觉得传统的冷热水调温很不好

检测点不合理,也没法合理

网友:
两位大侠都说是检测点的问题,其实不然,控制上有多种解决办法,增加温度传感器是一个办法,内置伺服装置也可以,还可以固定参数控制。就说最后一种,如果设定一个流量范围,在范围内自动调整火力,使得热水温度为一定值,那么终端只需混水就可以了,不改变传统花洒结构,只需热水器升级成恒温的即可。控制,不要总想大闭环,不是都必需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无论什么办法核心就一个反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学期刚学的控制工程,我打听一下第一种:因为微分可以求出变化趋势,超前多用在检测点离加工点远的工业环 ...

请教楼主:微分求得的趋势用于补偿,超前补偿的用什么,是对趋势再微分吗?

m_e
可能我理解岔了,楼主帮我纠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传感器噪声是这样的。相对于输入来说。传感器的位置在系统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对于同样的系统。产生的 ...

关于帖子中说的超前,我之前没有认识到是变化产生之前就着手进行调节这个意思:)

微分是否放大高频部分还是只衰减低频部分、微分和微分放大的频响曲线怎样,具体设计不同也会不同。
可能您理解的是越高频的放大倍数越大?
最大的噪声源可能是50Hz工频吧,您说的噪声是什么噪声?

增益裕度我个人觉得不存在问题。
相位余度的考虑,首先要稳定,再考虑速度,您那个是什么系统,电机控制吗?
这类东西软件实现和硬件实现都差不多,软件的更灵活一些、速度稍微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帖子中说的超前,我之前没有认识到是变化产生之前就着手进行调节这个意思:)

微分是否放大高频部 ...

我说的超前和滞后是时域的问题,微分相当于求导,就是说求预判未来的变化,做补偿,积分其实就是过去变化的累积求和,就是已经发生了偏离,让这个系统输出会位。微分放大高频说的是伯德图上面的东西,在拉氏变化后,微分近乎于加个零点,而积分相当于加了个极点。我的说法是在新加零点位置开始幅频特性上翘 ,这是必然的,因为画画图就明白了。噪声是说扰动和传感器测量误差,对于控制来说影响精度的外加扰动都是噪声。对于通过开关电源来供电的电机,开关管导通和截至的状态变化是必然产生电路里面的高频谐波,一般在供电电源输出都要加滤波的,否则就可能反应到电机上,比如电流断续体现为机械特性很软等等。对于通过频率响应法而不是针对某个系统来说,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都要考虑的,比如画了一个系统的伯德图,发现增益裕度是负的,那就是必须要针对这个特点进行调整了,否则系统是不可能稳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超前和滞后是时域的问题,微分相当于求导,就是说求预判未来的变化,做补偿,积分其实就是过去变化 ...

“我的说法是在新加零点位置开始幅频特性上翘 ,这是必然的,因为画画图就明白了。”
在这句话之前你说的都没错,关于这句,我说的意思是,微分(高通)和微分放大(倍数大于1的高通)电路或软件处理的高通,有不同的构建,阶数不同,有可能处于你称之为“上翘”的频率范围很窄。微分是否放大高频部分还是只衰减低频部分,看你具体怎么构建了。

关于噪声,您说的是电源受电机这类强干扰负载影响导致的电源噪声吗?
这类噪声对测量电路确实是有一定噪声,处理手段各种各样。
关于测量电路的噪声抑制,地电流回流路径和地噪声分析、抑制;很多ADC的原理上就很抗干扰比如多斜积分;现在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越来越高,对于测量相对低速信号的测量电路的影也就响越来越小。这些内容很庞杂,足能讲一本书。

感觉您说着说着好像有点说混了,是在说直流电机调速吗?
关于环路稳定性分析,直白些说,无非是相移的累积,权衡“执行和测量反馈环节”与“伺服调节环节”的速度。

聊的稍有点深入了,请继续交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说法是在新加零点位置开始幅频特性上翘 ,这是必然的,因为画画图就明白了。”
在这句话之前你说 ...

问题没那么麻烦,无论怎么构建那个微分的高通环节,系统通过高通处理后高频部分和低频部分的幅值比都是变大了。所以可以认为是高频被放大了。
至于噪声,在最开始的帖子里我讲的是传感器噪声对系统影响,传感器影响的因素的确很多,咱不敢乱讲。咱这里讲的是系统的传递函数受到噪声的影响。滤波是一个处理办法。但是为啥要滤波呢?什么样的系统受到传感器噪声影响大呢?滤波器的通频带怎么设置?滤波对反馈回路是否有影响?怎么消除影响呢?这是为啥考虑噪声影响的原因。
说直流电机只是举个例子,因为那个东西比较好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没那么麻烦,无论怎么构建那个微分的高通环节,系统通过高通处理后高频部分和低频部分的幅值比都是变 ...

了解细致一些,有必要了解信号链在每一个环节中信号的变化,以“高频部分和低频部分的幅值比都是变大了”一句带过,会带来很多麻烦。
如果滤波器的构建有问题,频响曲线成为了“_/”形,高频噪声部分会被继续放大。
构建的合适,感兴趣的频率在频响曲线"/"段的右侧,上到了一个平台,比如说0db,曲线又变得平坦(“_/ ̄”)。
更高频的噪声(更右侧)可以在后续通过低通滤波处理。这样其实构建出一个带通(“_/ ̄\”)。

噪声可以广义的认为是“不感兴趣的其他信号”,当然是只保留感兴趣的信号,才能后续处理,通带选取由此而来,处理手段软的硬的各种各样。
滤波器对环路的影响在每个环节的相移,又快又准是一个矛盾,影响无法消除,只能折衷。

具体的噪声抑制、滤波器构建,有经验的话希望多交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对张力控制和压力控制有什么看法,结合实例说明下

张力控制在我的理解中类似于动车组的控制,除了车头,其他电机处于略微被“拖动”的状态。
如果这个理解没错的话,核心在于恒转矩输出控制,恒转矩控制的核心又在于恒流驱动,当然,这样的话整条线的通讯速率得跟得上。

压力控制指的是哪种?伺服电机带油泵,控制的液压缸输出?

抛砖引玉,做过的大侠来说说这些吧,让大家都提高提高:)

网友(点评):
我是做三角带的,三角带的结构你应该了解吧,它里面的骨架层就是一列排列整齐的线绳,为了确保带动态运动时,每根绳受到的力一致,就是做带时要确保带上的线绳每根松紧度一致

网友:
就这样要沉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