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V带按照V带传动中的哪个参数选

楼主(2016-04-28):
V带传动中普通V带的基准长度系列和普通V带的基准长度有什么区别呢?选择V带按照哪个选呢?

网友A:
其实“普通V带的基准长度”这张表格只是将上一张表格的带型那一栏的信息归拢了,“V带传动中普通V带的基准长度系列”中的“极限偏差”一栏是带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普通V带的基准长度”这张表格只是将上一张表格的带型那一栏的信息归拢了,“V带传动中普通V带的基准 ...

设计时我看都有选择的。有按第一张图选的,也有按第二张图选的。到底选按哪个呢?还是都可以?

网友A:
第二个其实就是第一个提取出来的,第一个表格里面画圈的整理一下 “普通V带的基准长度”那一栏,就是第二个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其实就是第一个提取出来的,第一个表格里面画圈的整理一下 “普通V带的基准长度”那一栏,就是第二个 ...

数据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不一样啊!

额。。。好像是啊  数据是有一些偏差啊 那我也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