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2010 SP0新建不了装配体

楼主(2016-04-28):
可以新建零件,但新建装配体时就在这个界面卡住。之前都是可以新建装配体的,最近忽然不能用了。卸载重装过,依然不行,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可能是Solidworks出现的一些Bug,重新下载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Solidworks出现的一些Bug,重新下载一个试试。

多谢答主关注,已经重新下载安装了,依然没有解决问题。电脑是公司的电脑,重装系统不太现实,马上要有大量的绘图工作,甚是着急。

网友:
注册表里的solidworks没删干净,重装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答主关注,已经重新下载安装了,依然没有解决问题。电脑是公司的电脑,重装系统不太现实,马上要有大 ...

我的意思是,非要下载2010的吗?还有2010版本也不只有一个版本而已,总有一个适合。最后,删除Solidworks时一定要用电脑的自带卸载系统卸载才可以卸载的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非要下载2010的吗?还有2010版本也不只有一个版本而已,总有一个适合。最后,删除Solidworks ...

为了共享方便,只能用10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Solidworks出现的一些Bug,重新下载一个试试。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方便说下如何解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说下如何解决的吗?

之前卸载重装没有解决问题是用360卸载的软件,虽然也做过清理,但是这台机器的使用者换人有点快,安装过各种版本的solidworks。于是手动 用文件搜索把所有solidworks文件搜索出来,然后彻底删除。再将注册表里的所有solidworks文件删除。然后重装,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软件还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