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works装配体,越画越卡怎么办?

楼主(2016-04-28):
情况是这样的,从同事那里接手他画的图,没想到越画越卡,问他也不知怎么解决。我画图一般都是自底向上画的,他的是自顶向下,从接手开始没画几个零件就感觉很卡了,对于自顶向下不熟,为何有些零件前面的红绿灯去不掉,点重建模型,不管用。还有配合下多出好多更新  更新的,是不是哪些画图的方法不对。求教高手告知这是怎么回事。或者能过提供些装配体TOP-DOWN的教程和一些小技巧。感激不尽。

网友A:
配置要高特别是显卡,要专业级的哈哈哈

网友B:
暂时不需要的先抑制

网友C:
正常,操作习惯很重要,

SW版本越高,配置要求越高

网友D:
SW软件的硬件配置要高,用PROE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要高特别是显卡,要专业级的哈哈哈

这是公司配的电脑配置,帮看下,会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时不需要的先抑制

抑制是指压缩零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操作习惯很重要,

SW版本越高,配置要求越高

有什么要注意的操作吗?我当时前期画的零件少,没感觉,现在画多了,卡,但是自底向上画,即使装配起来了,还是不怎么卡,就这个自顶向下画才感觉特别的卡

网友E:
楼主用WIN10的系统啊,电脑配置和我们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软件的硬件配置要高,用PROE会好一些。

现在换,不怎么好,画了几套图纸了,而且,现在都是用solidworks,proe很少用,不怎么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抑制是指压缩零件吗?

抑制我的理解是将此零件从装配图中删除(临时的,可反抑制),这样相当于装配图中零件数量减少,当需要显示的时候反抑制一下即可。
---------业余理解,大神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WIN10的系统啊,电脑配置和我们的一样

那你用这种方法自顶向下画图,卡吗?

网友F:
系统换成win7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用这种方法自顶向下画图,卡吗?

卡,只要零件一多,肯定卡,想不卡,就得多分装配体。每个装配体的零件数不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抑制我的理解是将此零件从装配图中删除(临时的,可反抑制),这样相当于装配图中零件数量减少,当需要显 ...

牛,居然用的英文版的,看图标懂了,抑制是压缩,层主很有自己的见解。试了下,压缩是个好办法,因为平时都是自底 向上建模,装配体里很多的配合,如果压缩零件的配合也会被压缩,导致相关的配合丢失,装配体会报错。所以一般都是隐藏,但是隐藏零件,装配体的大小没有变少,也就是说如果卡隐藏零件还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系统换成win7

原先用的win7的系统,后来看到别人用win10的,系统挺好用的就换成win10的,现在感觉win10挺好用的,不想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只要零件一多,肯定卡,想不卡,就得多分装配体。每个装配体的零件数不要太多

指的是这种生成 新子装配体吗?

网友G:
试试轻化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用的win7的系统,后来看到别人用win10的,系统挺好用的就换成win10的,现在感觉win10挺好用的,不想 ...

最好用的还是win7  只是你熟悉了win10,但是win10运行起来肯定没win7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轻化零件

试过了,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系统设置调下性能,然后轻化所有组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效果不怎么好

主要调整还是在  选项   ---   性能    下面优化,还有那个  性能下面的    图像品质,可接受的情况下尽量调低,显示状态别带黑色线框也可以减轻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调整还是在  选项   ---   性能    下面优化,还有那个  性能下面的    图像品质,可接受的情况下尽 ...

哦,我试试

网友H:
没必要换,你pro/e还有人气吗。老实说,从不知道卡是什么概念,顶多旋转模型时有方块出现。什么轻化,什么大型装配体模式,什么总装,部装,子装配体,零件,焊件的,都会让运行轻松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必要换,你pro/e还有人气吗。老实说,从不知道卡是什么概念,顶多旋转模型时有方块出现。什么轻化,什么 ...

卡,就是新建个零件,生成个草图,要等个几秒,感觉好像把每个零件都重新扫描过一遍一样。

网友I:
配置不算低。多分几个装配体试试。总装配体中暂时用不着的零部件,可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I:
配置不算低。多分几个装配体试试。总装配体中暂时用不着的零部件,可隐藏。

好的,还有个问题请教下事情过程:有的时候,画的卡的solidworks崩溃了,自动退出,再重启solidworks有提示是否打开自动恢复的装配体。试过选择打开自动恢复的装配体,发现数据丢失的少点。但是,自动恢复的装配体又保存不了,在自动恢复装配体里继续画,然后点保存,关掉装配体,过一会想再打开,在文件里找最近打开的,就找不到刚刚那个自动恢复装配体了,只好去找原文件继续画,可是发现原文件还只是停留在崩溃之前的状态。我在自动恢复里继续画的零件白画了。我在网上找了种方法,找到C盘里的自动恢复文件,把后缀名去掉,结果连打开都开不了。自动恢复文件存放在软件指定的位置C盘(默认)与原文件(自定义位置)是两个文件,能不能把自动恢复里的数据同步到原文件里?
问题:自动恢复文件怎么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