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下这种夹具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6-04-28):
各位朋友你们好,这是我帮我导师设计的夹具,请问下上面这定位凹槽部分能否加工出来?是用什么机床加工的啊?由于我只是学生,还没去加工过零件不太了解,谢谢了!

网友A:
定位凹槽部分可以分成两部分加工,然后用螺钉连接起来,从长槽的上表面或者下表面分开都可以

网友(点评):
你告诉我要怎么连接

网友B:
电火花可以加工,你的导师有办法吗?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失腊精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位凹槽部分可以分成两部分加工,然后用螺钉连接起来,从长槽的上表面或者下表面分开都可以

这么分

网友:
把1件分开几件,好加工一些。

网友C:
张口闭口电火花加工的,好好翻翻电火花加工成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可以加工,你的导师有办法吗?

我的导师就是问我- -,我都不知道,感觉应该可以加工出来吧

网友(点评):
虚心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口闭口电火花加工的,好好翻翻电火花加工成型原理。

知道了,我去查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口闭口电火花加工的,好好翻翻电火花加工成型原理。

老师我想请问下这种凹槽不能用车床,铣床那些机床加工出来吗?

网友:
这个还是像楼上所说做成分体的比较好,如果量比较大应该是铸造

网友:
加工中心好做

网友:
粉末冶金,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不一定要用金属做的话,也可以用实验室里3D打印机打印一个

网友:
加工的方法要根基实际尺寸大小和精度来选择合适的;最好还是卡槽处车成槽深的圆,外面再压配圆环,如图

网友D:
什么材料的?

网友E:
那个被挡住的部分凹槽能不能做成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被挡住的部分凹槽能不能做成通的?

这个建议好!就是不知道零件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想请问下这种凹槽不能用车床,铣床那些机床加工出来吗?

车床还真可以,不过看你尺寸跟人家到对不对的上,不行的话,要磨刀

网友:
机加还真可以,我见过这种零件,孔内壁掏个凹槽,但是具体怎么加工的我真不知道,不搞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材料的?

1060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建议好!就是不知道零件有多大?

直径80MM,高150mm

网友:
用铣床可以加工出来,但是下面那层的尾端不是直角的

网友G:
在铣床先用立铣刀再用T形铣刀就可以弄出来,最里面的可能有个圆角不是直角,不过应该不影响

网友:
在实际工业生产中,有很多这样的工件。首先要看工艺、成本等要求,然后才可确定加工法。如单纯答题的话,需用铣床、插床来完成。

网友H:
这个零件一看就是学院派的搞的,实际工厂设计一般不会用这种结构,除非实在是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零件一看就是学院派的搞的,实际工厂设计一般不会用这种结构,除非实在是没办法了

对啊,我也不太懂加工,只是帮老师设计出来的这个夹具原理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铣床先用立铣刀再用T形铣刀就可以弄出来,最里面的可能有个圆角不是直角,不过应该不影响

师傅,还想请问下这个零件(修改了)又是怎么加工的?里面圆角无所谓,还是用铣刀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师傅,还想请问下这个零件(修改了)又是怎么加工的?里面圆角无所谓,还是用铣刀吗?

我不是师傅。。。我才21岁。。。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还想请问下这个零件(修改了)又是怎么加工的?里面圆角无所谓,还是用铣刀吗?

修改成这样更好加工了,直接立铣刀来一刀,T形来一刀一样出来。 不过夹具要注意点,因为是圆的,要夹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不是师傅。。。我才21岁。。。

直接跟老师说,普车,立铣刀下去一刀, 换T形刀,里一刀,外一刀。   夹工件需要注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还想请问下这个零件(修改了)又是怎么加工的?里面圆角无所谓,还是用铣刀吗?

这样就简单了    线切割轻松搞定

网友:
快丝加工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导师就是问我- -,我都不知道,感觉应该可以加工出来吧

找个有电火花的厂去看一下,就能学到东西,很简单的,但是加工费用要高很多,可以改变设计么?

网友:
你这个夹具可以分两部分加工再焊接,还有就是问下你这个应该是定位夹具,你的零件加工应该也是跟夹具里面的内圆相配合的,然后靠夹具两边的深槽定位,照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把深槽铣通,这样加工方便直接铣削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还想请问下这个零件(修改了)又是怎么加工的?里面圆角无所谓,还是用铣刀吗?

加装一个分度头,普铣就可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零件一看就是学院派的搞的,实际工厂设计一般不会用这种结构,除非实在是没办法了

现在的啤酒桶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
别胡思乱想了,你的老师是在考你的工艺知识。铣床是可以干的,问题在于你真的对机加工工艺一窍不通。找本工艺手册翻翻,看看铣刀都长成啥样,能怎么用,能铣出什么形状……

网友:
你修改过后就容易很多了

网友:
只能分两部分加工,然后用螺丝锁起,还要打定位销

网友:
修改后的可以铣可以线割

网友:
卧加能干,加一个角铣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还想请问下这个零件(修改了)又是怎么加工的?里面圆角无所谓,还是用铣刀吗?

这个可以用线切割割出来,但是割出来有变形,不知道壁厚跟尺寸要求是多少。

网友:
通的那个槽用线割,不通的地方加工中心铣就行;尖角的地方,钻头预钻或者,火花清根;不清楚你的精密度高不高

网友(2016-12-20):
建议您使用修改之后的方案。方案一也可加工,需先用铣刀铣后用电火花清根去圆角,但对精度要求高的夹具不鼓励电加工。方案二,建议您先铣后割,割需火后加工,且应分两步割,先割一个小缝破坏内应力,在按正尺割。

网友:
没有要求的话分开加工

网友:
CNC 火花机 简单

网友:
铣穿T孔加工简单

网友:
铣刀铣出来的 ,在镗床上或数控加工中心

网友:
图纸技术要求不清楚。很难确定加工工艺。你这个设计加工工艺性很差,有法加工,但是成本会很高

网友:
浏览下,没有加工基础设计东西还真是不好加工哈。

网友(2017-01-22):
真是菜鸟,慢慢来

网友(2021-10-19):
引用 网友C:
张口闭口电火花加工的,好好翻翻电火花加工成型原理。

怎么就不能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