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工艺

楼主(2016-04-28):
      请教各位机加的都知道工艺,但是这个工艺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

       在不同产品的工厂具体有哪些职能有哪些?

       哪些工厂不需要工艺?

       哪些工厂比较重视工艺?

在国外有没有工艺这样的职位,国外的类似位置都需要具备什么能力?

网友:
造飞机大炮高端东西要。8成人不需要接触这个东西。
整天细长轴,深孔钻,薄板平面度什么的太伤脑筋。
零件加工只能车圆形,铣个槽,磨个平面,钻个孔,烤个火。
加工厂只会说没有材料不能干,型材买不到不能干,没床子不能干,没刀柄不能干,量太小不干,精度太高不干。不会弄的都是画图工SB没设计好。
所以工艺都让画图工考虑就好了。

网友:
英文大概只是ME,Mechanical Engineer,咱这儿"工艺"是指工艺品/手工艺品,而在机械制造方面相关职称以"生产技术"称之居多,俺待过的公司较具规模者就是汽机车厂,机车事业之技术部门有引擎研发课/设计课/生技课,生技课就管工艺,而汽车厂只生产国外品牌车款所以无"产品研发"这部门

网友:
在我心中的工艺是:2点之间的那根直线。

网友(点评):
在实际上,每次都是曲线。

网友:
工艺是指工艺流程。指工业品生产中,从原料到制成成品各项工序安排的程序。 也称"加工流程"或"生产流程"。工艺工程师的作用总的来说就是流程设计和流程管理。我对机加工的工艺流程没有过接触,所以我无法以机加工的例子来谈论工艺。从你们的谈论中我更觉得是机械操作工而不是工艺工程师。
工艺工程师在国外称为process engineer, 从字面意思上更倾向于流程。我接触的都是隶属于研发部门。
例如化工企业。当研发的其他部门给出的详细的产品参数,那么作为工艺工程师的就要考虑运用何种工艺流程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各个工艺流程的参数设置在多少,并进行测试性生产,如果不行,就反馈给前一部门,让其进行调整。几个基本要求:
1、能满足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指标
2、具有经济性
3、具有合理性
4、符合环保要求
5、过程可操作
6、过程可控制
这仅仅是流程设计方面。
关于流程优化方面:
例如还是化工方面,某些机器的转速问题,过高会出现什么问题(比如温度过高造成材料的分子性质改变,压力过高造成产品的性能改变等等),过低会出现什么问题,具体在什么范围内生产的最合理。
国外相关人员具备的技能:
对相应流程的门清, 较强的组织表达能力(编写内部文件),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跨部门协调,跨公司协调)。
哪些工厂注重工艺:
工艺流程多的工厂。国内不清楚,至少我知道化工企业的在国内的外资还是相对来说重视一些。因为一些工艺参数在国内要根据国情而调整。例如化工企业,由于德国跟中国的气候环境有差异,还是要进行参数调整。
管中窥豹的说了一些,很遗憾对机加工的工艺没有什么接触,但愿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对于工艺流程管理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一本小说:
目标 作者: 艾利·高德拉特 / 杰夫·科克斯

网友(点评):
从英语语境翻译过来的“工艺”,理解成咱们语境下的工艺很牵强的。汉语,意境很丰富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怎么把它做出来,怎么把它做好。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我就是做模具工艺的,要懂很多加工工序,很烦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