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注册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28):
直接就运行了没有这如图一步。没有办法注册苦恼。拜托高人指点!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不弹出这个界面,看看在帮助里的注册那里能不能出现这个窗口。我当时也找不出原因,也没办法重装,然后就只有种做系统了

网友(点评):
连帮助都没有找到哇!

网友:
不知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就是这个样子的。成了!谢谢!有一点没有搞通——没有注册为啥可以正常使用?没有任何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