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公式是哪里来的,机械设计手册里咋查不到呢

楼主(2016-04-28):
1这个摩擦系数机械设计手册里咋查不到
2这个公式是什么,叫什么名字?上边f=0.05到下边怎么就成0.005了,
3这里的“kg”是千克的意思吗,是的话为什么是2千克
请大侠门指点一下后辈

楼主:
一·       mgu=fr (m质量 g 重力加速度 f摩擦力 u滚动摩擦系数 r 轮子半径)是这个公式吗,他的r取的10对不,如果我用直线滑动导轨的话r怎取?

楼主:
感觉像是一个人自言自语

网友A:
很多错误。设计的顺序也不对。瞎写的毕业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错误。设计的顺序也不对。瞎写的毕业设计吧。

重点重点

网友B:
  mgu=fr
这么明显的漏洞没发现吗?左边按你的描述是力,右边是力乘以距离,你说是啥,两边都不等还选个毛线
起始摩擦力我文化低看不懂

网友C:
没关系的,关键给谁看。毕业设计中的机械计算,老师一般也不懂,这个作为“毕业设计”没任何问题,毕业设计中多谢公式,多做计算很容易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mgu=fr
这么明显的漏洞没发现吗?左边按你的描述是力,右边是力乘以距离,你说是啥,两边都不等还选个 ...

我也是想学电机选型才到网上找的实例看的,但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的,关键给谁看。毕业设计中的机械计算,老师一般也不懂,这个作为“毕业设计”没任何问题,毕业设计 ...

就是说这个实例不是很好咯?

网友D:
你要看这个学,就要掉沟里去了

远离毕业设计,去看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看这个学,就要掉沟里去了

远离毕业设计,去看设计手册

前辈能推荐一个吗

网友:
你看这些毕业设计话真心批判的看,最好还是找名校的毕业设计看看,至少他们抄的还是会弄懂后再抄。

1这个摩擦系数机械设计手册里咋查不到
不知道,如果你真查不到就是编的
2这个公式是什么,叫什么名字?上边f=0.05到下边怎么就成0.005了
静摩擦力摩擦力基本公式,有一个数打错了呗,没订正。
3这里的“kg”是千克的意思吗,是的话为什么是2千克
kg 2*9.8=19.6 不知道怎么来的,你给的信息太少
总体还说这个实例很不好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能推荐一个吗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17-06-05):
看这个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