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问题请教

楼主(2016-04-28):
机械手如何自动取出小弹簧(M2*5):
           1.弹簧送料机送出来的弹簧是平躺的;
           2.机械手放置弹簧是需要竖直放置。
       问题:需要怎样的治具才能使机械手取出平躺的弹簧并且竖直放置弹簧?
请教专业的大神们!!!!

网友:
电磁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1、电磁铁吸弹簧端面,垂直旋转90度放料,电磁铁前面可以装一根细小的针柱以保证上料精度;
2、用最小的夹指气缸做个夹钳,手指肚要稍微有点弹性,并做小凹槽,气缸进气端加调压阀,气压调到很小;
3、用一支内径比弹簧外径略大的管子,用振动、气压或其他方式使平放的弹簧排成直线进入管内,管子弯成90度的大圆弧,圆弧半径以弹簧能够顺利通过为准,出口朝下,在出口的地方加个小的卡阻机构,就可以随便玩了;

以上方法根据具体工况各有优势,第3种最快,但不值钱,因为不用机械手就能解决问题了,没钱赚,具体设计可以参考自动打螺丝机的上料结构。
当然,不管用哪种方式都需要相关联的其它零部件做相应的结构设计。

网友:
用90°机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