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件外观面晒纹MT11020,开软模和硬模外观面品质差异大吗?

楼主(2016-04-28):
塑胶件外观面晒纹MT11020,开软模和硬模外观面品质差异大吗? 开软模主要是考虑成本低,而且订单也不多,问题是对MT11020来说,开软模的话外观面会比硬模差点, 但是差别很大吗? 谢谢

网友A:
要看产品的具体情况才可以做出判断。主要是产品的脱模斜度。如果订单不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产品的具体情况才可以做出判断。主要是产品的脱模斜度。如果订单不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订单30K吧,打算开基于NAK80的bridge tooling,我的供应商居然没听说过bridge tooling,他们把bridge tooling也叫hard tooling,预硬过的NAK80模具应该和经过淬火热处理的S136L只是产能寿命不同吧,塑胶件的外观品质是不是差异不大? 谢谢

网友(点评):
外观质量应该差异不大!

网友:
30K的订单,如果一定要做淬火处理,也未免不可。只是机加工稍微麻烦一点而已。加工的价格稍微高一些。加上热处理的费用,高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