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套有密封效果么?

楼主(2016-04-28):
原来是铝合金箱体,放机油孔用螺栓堵着。螺栓铁的,m10*1.25。结果滑丝了,箱体软,螺丝硬,就滑丝了,就漏油。我想加个螺套,还用原来的螺栓。问题来了,这样搞,还能很好的密封么?我怕拧上了不密封。我本来想直接扩丝成m12,还是1.25牙距,又怕久了又滑丝。

网友:
扩孔后攻丝,然后镶个螺套进去,用螺纹密封胶密封就可以了。

网友A:
钢丝螺套应该密封不住,应该查清楚为什么这么大的螺栓也滑丝了。是密封效果不好,拧的太用力?
换M12的孔,拧螺栓时加一些生料带,不要漏油就使劲拧。

网友:
直接镶一个螺纹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螺套应该密封不住,应该查清楚为什么这么大的螺栓也滑丝了。是密封效果不好,拧的太用力?
换M12的孔 ...

谢谢,就是拧太劲大,铝合金又软,就滑了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板加密封垫封住现在的孔,在不锈钢板上加工放油孔

网友:
没有密封 效果 镶螺套 加密封胶

网友B:
能不能用那种水龙头螺纹间连接的白色的软软的胶带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那种水龙头螺纹间连接的白色的软软的胶带连接呢?

那叫生料带,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