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激光对中仪

楼主(2016-04-28):
寻一种激光对中仪,用来调整和校验设备的中心线,设备的中心孔有20多个,分布在长度35m的直线上,中心孔直径10mm,寻求一种激光设备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分布在长度35m的直线上?你测几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布在长度35m的直线上?你测几个可以吗?

不行,要一个一个的测量,调整设备时要一个一个的调整,使其所有导嘴都共线同轴。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激光,你需要直线位置误差多少,用大地测量仪器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激光,你需要直线位置误差多少,用大地测量仪器应该可以

用什么型号的仪器,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