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模板怎么批量替换?

楼主(2016-04-28):
solidworks零件模板,怎么批量替换??谢谢

网友:
我也不会,等等学学

网友(点评):
操作方式在9楼

网友A:
什么叫批量替换模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批量替换模版?

要替换的所有零件,统一替换

网友:
是在装配体里面替换还是替换零件的摸个特征还是什么?没听说过,学习学习

网友B:
用迈迪插件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我也想学学,能否说具体一点?

网友:
请说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迈迪插件可以实现

大侠说的是属性管理吗??没看到可以统一替换模板的选项,还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插件下载地址

链接:http://pan.baidu.com/s/1c2BI5FE 密码:hg2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件下载地址

链接:http://pan.baidu.com/s/1c2BI5FE 密码:hg2y

大侠这个不能替换“零件模“板吧,不是“零件图”模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