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菜求组-输送线设计

楼主(2016-04-28):
情况如图,可能描述得不是很清晰,将就看看,期待各位高见,望不吝赐教。

主要问题是:
1,A经过B到C,选用什么样的方式输送?
2,A到B,B到C,这个转弯怎么解决?
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是老板要求,场地问题,这样布局这样的搭配是老板的方案。

网友A:
方法有很多 皮带 气缸 看你是什么产品 运输速度多少 需要的防护

网友B:
有转弯输送机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转弯输送机 啊

谢谢回复,如图上的摆放位置,在A处是这个样子,在C出是那样,转弯了之后能摆成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有很多 皮带 气缸 看你是什么产品 运输速度多少 需要的防护

谢谢回复,如图上的摆放位置,在A处是这个样子,在C出是那样,转弯了之后能摆成这样吗?

网友:
想到一个办法,路上用皮带送,转弯处搞一个转盘加个气缸加旋转皮带,   感觉可以实现转弯。    天马行空小白一个,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个人想法是两个转弯的地方用推送机构实现

网友C:
直接A到C夹持输送不经过B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A到C夹持输送不经过B不行么

优点远,A与C平行,距离6米左右。

网友:
对空间有要求吗,看看能不能这样:把B摆成与A,C平行,再用一个气缸驱动B与A,C对接进行输送(上次展会上看到的输送方式)!

网友:
' _# _# H! h \# Z3 X" c
哎呀,,,前几天写过的东西,没发出去??? 一定是酒喝多了。。。
工件的朝向不能变的话,拐弯处只能用升降交替的90度平移输送方法了吧。

随便百度出来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3OTY3OTE2.html
. k. Z Y
注意:皮带宽度和间隔,需要事先定好走这条线的工件最小长度和宽度,起码起码得有三根皮带或三根滚轮同时托着才不会从缝里掉下去的吧。

其实,本社区的MechLib版块里,也有这种机构的视频。(有一个,我还班门弄斧地做了说明。。。 )

没事的时候,多到那里去溜达溜达。很值钱的板块!
; r/ i( E% o B

MechLib里的也找到了。你想要的一整套都有了,两次改变输送方向,上面的家伙一直都朝着一个方向。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300&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5
( Y5 W: `1 g j) y' G z
相比15楼的吸盘臂来回跑,又省制造成本、设备又可靠,运行速度又快。
我不喜欢空手回来的往返机构,能避免就避免。
+ U# |3 k3 A Z0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