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杠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2016-04-28):
各位大神,想问一下,伺服电机+梯形丝杠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是多少?

网友:
坐等大神的回复

网友:
定位精度要看你梯形丝杠的等级,单方向重复定位可以做到半丝以内(加减速做好和托板无爬行)

网友:
坐等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