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三维图形怎么在SolidWorks里面打开

楼主(2016-04-28):
如题,有一份CAD三维图形,想用SolidWorks打开,试了几次没用,不知道有没有社友成功打开过,求赐教!

网友A:
很简单

autocad就是ACIS图形内核,所以只需要将Autocad的文件另存为*.sat格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autocad就是ACIS图形内核,所以只需要将Autocad的文件另存为*.sat格式即可

我在度娘里也看到类似的回复,可是另存格式没有大侠说的那种,这是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度娘里也看到类似的回复,可是另存格式没有大侠说的那种,这是什么鬼!

选择 :输出 -其他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 :输出 -其他格式

谢谢,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autocad就是ACIS图形内核,所以只需要将Autocad的文件另存为*.sat格式即可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已成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