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另类少齿差传动中景亚大侠和海鹏大侠讨论的传动结构

楼主(2016-04-28):
这是一种输出轴既有自转有有公转的机构,也是一种很有有意思的传动结。

  • · jishu|主题: 58, 订阅: 10

网友:
LZ的图,与我说的两个太阳轮不同轴的情况很类似。把蓝色齿轮做成定轴传动,也可以实现正常传动。LZ可以试着把蓝色齿轮轴线固定,再模拟一下。

网友(点评):
蓝色齿轮固定的话,则行星架和行星轮还有藏青色的齿轮都要绕着蓝色齿轮做自转和公转了吧,这样行星轮才能同时和蓝色齿轮和藏青齿轮啮合啊

网友(点评):
是蓝色齿轮轴心线固定,不是齿轮固定,即蓝色齿轮绕本身轴线旋转,而轴线本身不动。

网友:
LZ的图,与我说的两个太阳轮不同轴的情况很类似。把蓝色齿轮做成定轴传动,也可以实现正常传动。LZ可以试着把蓝色齿轮线固定,再模拟一下。

网友:
LZ大侠理解很到位。同样图中机构,蓝色齿轮做行星运动还是只有定轴转动,与选取的机架有关。将蓝色齿轮轴线做成输出轴,它就做定轴转动;蓝色齿轮轴线与输出轴不同轴,它就做行星运动。
@海鹏.G 我的机构不存在转不动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不觉得,在那个帖子里你的那些简图和龙龙的这5个动画,有任何相似之处。区别我在上面说到了

网友:
折腾了半天,估计又是对“定轴转动”的理解不一样,是不是?@海鹏.G 我说怎么一直说这个简单的机构转不动,你应该是把定轴转动理解成固定,那他当然就转不动了。

网友(点评):
休息吧,手机打一行字,页面已经自动刷成手机版,发表就是乱码,泪崩,我这几天也试过好几次了。

网友(点评):
回那帖子看了下,我有提到定轴,所以确认一下。定轴就是回转轴的位置(坐标)在机架(绝对坐标系)中固定。是否同意

网友(点评):
我一看那家伙进来,特紧张,又怕扯不清了。。。哈哈

网友:
你觉着,我会认为定轴就是焊死?我没那么蠢吧。。。从头到尾,我没有提到定轴,我问过你约束方式是铰链还是固连,在不在机架上。
我觉得我应该是正确理解了你在那几个帖子里的机构简图,况且有疑问的关键地方,我问过你的。而且那个帖子我们一直是围绕2Z-X讨论的。我有提到定轴吗?

网友:
我是说你可以把我说的机构仿真模拟一下,看看到底转得动不。如果懒得做,也可以等唐龙大侠的模拟结果。

网友(点评):
大侠,你也说了,这个简单东西。机构简图足能说明问题。动画是演示给别人看的。当然,如果机构没问题,做个动画也不费多少功夫。

网友:
作为动力输入的分红色行星轮,如果动力输出是公转中心轴,动力不能直接作用在行星轮单齿上,说白了,不能形成直接扭矩。
因此,必须将这种非直接动力通过外加约束变位直接动力才能是黑色的输出轮有动力输出。
补一个在此基础上的添加齿圈约束的情况。会很有意思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小子,最后那图亮瞎了。景亚兄不会是指这种情况吧?

没有隐藏任何东西啊,总共就只需要四个零件,大侠怎么说我隐藏了零件?

网友(点评):
软件里,你是直接用坐标系做机架装配的吗

网友(点评):
我一般不这么做,我在PRO/E里都会完整做,做动画的时候然后隐藏一些东西

网友:
哈哈,一个简单的问题又扯来扯去扯不清楚了。
关键问题在于,讨论问题要平心静气,找准本质。如果以斗气争论为出发点,动不动就搞人身攻击,实属浪费时间。
这样吧,今天我再另开个帖子,把这事捋一捋。@海鹏.G

网友:
@海鹏.G

网友(点评):
景亚兄,我没有情绪啊,想多了。

网友(点评):
我今天开始休假,刚好闲着。其实不用捋,就是机架和行星架,不要搅和到一起就行了啊

网友:
第二个图,那个黑色的齿轮有什么用?直接把小齿轮固定到圆盘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2018-08-03):
这种结构不太能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