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键槽怎么铣

楼主(2016-04-28):
这个产品,直径32mm,材料SUJ2,需要在上面铣出宽度23mm,深3mm的键槽,我使用23的高速钢立铣刀(三刃,四刃),铣10几个就废了。换镶合金立铣刀,铣50个左右宽度磨损到22.6mm了。请大家帮助怎么铣这个产品

网友:
高速钢材质有点次,上硬质合金铣刀

楼主:
硬质合金的也就铣50个左右,甚至还铣不了呢

网友A:
量不大的话用线切割。

网友(点评):
线切割加工时间会更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不大的话用线切割。

好主意

楼主:
批量产品

网友:
看纹路应该是铣刀铣的

网友B:
SUJ2 JIS高碳铬轴承钢,本产品采用日本SUJ2轴承专用钢全硬处HRC58-61具备了轴承的耐磨性也加强了顶针钢性加工性,扁梢可直接加工成型使用模次高於SKD-61(HRC52)全硬体2-3倍 建议采用立方氮化硼刀具试试看

网友C:
卧式铣床  锯片铣刀,给你“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点评):
锯片铣刀怎么铣啊?

网友(点评):
是个好主意

网友(点评):
如果此件不长,用立式加工中心一样铣,而且价格更便宜。

网友(点评):
但楼主说的是刀具的问题,是刀具受不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J2 JIS高碳铬轴承钢,本产品采用日本SUJ2轴承专用钢全硬处HRC58-61具备了轴承的耐磨性也加强了顶针钢性加 ...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式铣床  锯片铣刀,给你“飞”一般的感觉

正解 效率提高不少,刀具也没那么快损,就是机子不好找或者楼主没有这个设备

网友:
硬度太高了,一般刀具都吃不消!
热处理前先加工好行不行!

网友(点评):
不行吧,轴类零件基本没有热处理前加工的把,都有余量,稳稳的变形啊

网友(2016-05-30):
还是在刀具上下功夫吧

网友D:
可以用砂轮试试

网友:
这个材质本身就背刀子,不讲究时间(周期宽裕)就用线切割

网友:
用线切割啊 一次装几根 也很快

网友:
可以用旧的AH725刀片自己做一个铣刀头绝对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砂轮试试

吃的有点多,砂轮要大,线速度要40以上。砂轮比较容易堵,因为磨的有点多,进刀慢不容易堵,效率太低,进刀快,经常修锐比较麻烦。用砂轮也要用单晶刚玉的比较好,就是价格不低。

网友:
宽度23可以用一般的硬质合金或者钨钢刀加工两刀,不一定要一刀成型,
有条件线切割也行,或者能上磨床磨也可以,方法有很多,根据加工数量和零件长度选择合适的加工方法

网友E:
用装刀片的刀夹立铣刀做,用好的涂层刀片,寿命可以提高很多,QQ375052212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装刀片的刀夹立铣刀做,用好的涂层刀片,寿命可以提高很多,QQ375052212

装刀片的没有23的,的拿个20的走2刀

网友:
线割却去

网友F:
这个很明显要用r0.8的机加刀  然后合金刀 一次清角 节省成本

网友:
不局限于铣削加工,刨床也可以干,而且可以组合干!

网友(2016-07-04):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明显要用r0.8的机加刀  然后合金刀 一次清角 节省成本

正解

网友(2018-11-03):
在吗?我可以提供您这种产品用的刀片,请联系1387491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