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个圆盘

楼主(2016-04-28):
       各位前辈好,我是一名在校学生。现在需要用硅胶板(厚10MM)加工如图所示零件。这个零件在一个套筒中起密封作用(套筒中央有一根钢管),所以内孔与外圆要保证同心。零件仅生产十件,目的是落在一起达到100MM的高度。目前我想通过做一个简单的模具,来加工十个这样的零件,这样可以保证十个零件尺寸相同,也方便加工。
       但是学校机床设备并不全,这样的模具不知道如何制作。在这里求教各位前辈这个零件的加工方法。

       材料:硅胶(五金超市的硅胶板) 数量:十件

网友A:
买硅胶棒料,让卖家给做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硅胶棒料,让卖家给做好就行了

我这边的五金超市没有这么大的硅胶棒料

网友(点评):
朋友,去淘宝看看,你要的应该有~

网友:
用钢棒在端面车出同轴的两个环形刀刃,在胶板上切出来。

网友:
外协,水刀雕刻

网友:
既然是为了密封作用
为什么不用密封圈

网友:
双环形刀刃最好是有类是铣床的下压机构来压出来,注意下硅胶受力后变形的反弹适当扩大下刀刃的直径,
如果做不到,就只好1:1打印套A4纸蒙上去用刀慢慢切吧
呵呵

网友:
用8mm的钢板按照图纸尺寸做2件样板,内孔尺寸比50mm小0.3-0.5mm,外圆尺寸比50mm大0.3-0.5mm,把买来的硅胶板夹放在两件样板中间,用螺栓三点固定,分两步做,先切割出内孔,然后再固定,切割出外圆,最后分别打磨,清除飞边毛刺即可。

网友:
数控车或者手工车可以加工出来,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