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选型怎么计算的呢

楼主(2016-04-28):
齿轮选型怎么计算的呢 !
 我新手不知道怎么齿轮怎么计算出来用多大模数跟齿数.

网友:
齿根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

网友:
闭式硬齿面:按齿根抗弯曲强度设计,齿面接触疲劳强度校核;闭式软齿面:按齿面接触疲劳设计,齿根抗弯曲强度校核。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上都有

网友:
根据齿根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然后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