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驱动如何实现

楼主(2016-04-28):
滑板往复运动,驱动轴心与滑板运动方向平行的滚筒转动,如何实现

网友A:
不太明白,画个示意图看看。

网友B:
你说的是类似于丝杆吗?

网友:
大概就是这样,往复运动的滑板与滚筒轴线平行。滑板驱动滚筒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画个示意图看看。

图已附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类似于丝杆吗?

对,但是滚珠丝杠是丝杆驱动螺母,我提的这个运动是间歇运动,现在还没有好点的办法

网友D(2016-12-17):
引用 网友C:
对,但是滚珠丝杠是丝杆驱动螺母,我提的这个运动是间歇运动,现在还没有好点的办法

LZ的图不是往复运动吗,如何间歇?需要交代清楚。
凸轮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2017-01-24):
引用 网友D:
LZ的图不是往复运动吗,如何间歇?需要交代清楚。
凸轮应该可以搞定。

旋转90°就停一段时间,再旋转,始终往一个方向转动

网友E(2017-09-23):
引用 网友C:
对,但是滚珠丝杠是丝杆驱动螺母,我提的这个运动是间歇运动,现在还没有好点的办法

LZ进展如何了?

网友(2018-09-20):
引用 网友E:
LZ进展如何了?

感谢一直关注,用了凸轮曲线,就是曲线换向不太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的图不是往复运动吗,如何间歇?需要交代清楚。
凸轮应该可以搞定。

是的,凸轮曲线实现。因为机构原因,曲线换向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