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阀块二维图出PDF是隐藏线如何隐藏??

楼主(2016-04-29):
Proe阀块三维图转为二维图后有大量隐藏线,已经选择了无隐藏线,要打印成PDF时隐藏线还在着,如何去除?

网友:
贴个图别人才能更明白你的求助!

楼主:
就是图中红圈内那种灰线,是阀块内部管道的一些隐藏线。早上又试了了一下,重新由三维图出二维图,设置无隐藏线后可以消除,但这个图是之前别人出的,在上面改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A:
这个情况我还真没有遇到过,帮你人工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我还真没有遇到过,帮你人工顶一下吧!

谢谢,刚才同事帮解决了,手动删除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