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EK材料机加工

楼主(2016-04-29):
如下图所示圆柱零件,用PEEK材料,中间是直径2.2mm孔,但是由于长度太长,有17.5mm,请教高人,能否加工,同时同心度能达到什么程度,谢谢

网友A:
完全没问题,有加长钻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问题,有加长钻头就可以

和外圆的同心度0.05能保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外圆的同心度0.05能保证吗

同心度0.05这个我说不好,但是钻孔是可以的

网友:
要保证同心度建议先钻1.8底孔,然后用2.2加长铣刀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