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滑动配合为什么要不同材料

楼主(2016-04-29):
大家好:
        在我们论坛上无意中看到轴套滑动配合,要求2种材料。比如是铜的套和Gcr15的轴,
不同材料个人理解,是为了减少磨损,但不知道具体原因,内在晶体分析,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下,有具体参考出处就更好了。
                                                                                                    谢谢!

网友A:
跟晶体没关系,铜套便宜,铜套好换,这就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晶体没关系,铜套便宜,铜套好换,这就是原因

比如模具切刀,它上下模都是cr12,为什么凹凸的硬度不一样。

网友(点评):
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分析受力,得出结论不难

网友B:
应该是换一个还是换两个的问题吧、应该是哪个好拆哪个不好拆的问题吧、应该是哪个贵哪个便宜的问题吧。还有啥?

我在想,如果菜刀和菜板用相同材质,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换一个还是换两个的问题吧、应该是哪个好拆哪个不好拆的问题吧、应该是哪个贵哪个便宜的问题吧。还有 ...

网友:
同样的材料 容易啮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模具切刀,它上下模都是cr12,为什么凹凸的硬度不一样。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哪个容易更换 就让他软 让它先坏(因为他容易换嘛)  呵呵 简单点说就是为了保护难跟换的件

网友C:
其实我感觉 最大的原因 就是同种材料的成分相同 在高温的情况下容易啮合 加速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感觉 最大的原因 就是同种材料的成分相同 在高温的情况下容易啮合 加速磨损

对,想要的就是这个,在哪本书上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想要的就是这个,在哪本书上有这方面的知识。

呵呵  说到你心坎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说到你心坎里了吧

大侠,有具体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有具体资料吗?

当初是在一本泛黄了的书上看到的  现在都不记得具体叫什么名字了  只是依稀记得原理 组织成分相同 温度升高的的情况下 原子间相互渗透 发生啮合 增大了摩擦力 加剧磨损 (其实相当于再结晶回火)  具体的记不住了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初是在一本泛黄了的书上看到的  现在都不记得具体叫什么名字了  只是依稀记得原理 组织成分相同 温度升 ...

谢谢,我到网上再查查。

网友:
内在晶体分析?

不会说在双方表面的光洁度为理想状态下吧。而且不加任何润滑剂或粉?

我半路和尚说一句:这好比一对夫妻,总得有一个硬有一个软,不然长不了。。。

子弹表面和枪管内壁表面的比较(即使是滑膛枪),应该属于老化试验或过负载试验的一个例子了。

想搞这方面的研究,还得把课题掐得更具体点吧。。。不然,明摆着会把自己绕进很浅的迷宫却出不来了。

网友:
不能用相同材料,相同材料滑动灵活不好,而且磨损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