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转动惯量的问题

楼主(2016-04-29):
设计背景如下:

图1

图1

楼主:
速度曲线如下图2

图2

图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跟您的算法是一样的,只是我将铝合金的密度按2.8来算的。

如无必要,可将盆掏成空心的,或者减小旋转半径,可大幅度降低转动惯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I=0.5mr^2=0.5x6kgx(0.35/2)^2=0.09187kg.m^2=918.7x10^-4 kg.m^2

825 X10^-4 kg.m^2这个我是按铝合金的密度及旋转盘尺寸算出来的,所以差了点,但差得不是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旋转盘的转动惯量怎么计算的?怎么和我的差这么多

I=0.5mr^2=0.5x6kgx(0.35/2)^2=0.09187kg.m^2=918.7x10^-4 kg.m^2

网友A:
你的旋转盘的转动惯量怎么计算的?怎么和我的差这么多

网友B:
是分度用的么,用凸轮分割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将减速器、联轴器的惯量计算进去。

做速度控制,惯量比30有些大。

我是看了20楼,尘世天涯选 的那款电机,30的惯量比有点大,但是也不一定,有些电机允许的惯量比本身就大,有的甚至达到80多的惯量比,本着严谨的原则,上班那天打电话和施耐德相应的人员核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无必要,可将盆掏成空心的,或者减小旋转半径,可大幅度降低转动惯量。

嗯,结构限制,可能无法实现减质量(要减也只能减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考虑到减速比,如果加上2:1的减速比的话,按30的配比就够了。
电机的转动惯量是:10.3x10^ ...

还要将减速器、联轴器的惯量计算进去。

做速度控制,惯量比30有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2kw的,转盘掏空点重量

只能加大电机,然后再想办法把转盘做小做轻做薄,以便减低转动惯量了

楼主:
问题:我计算的旋转盘的转动惯量为:约825 X10^-4 kg.m^2
远远大于伺服电机的允许负载转动惯量:94.8X10^-4 kg.m^2,厂家说行不通

图3

图3

楼主:
然后我想采用减速传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经过减速后转速又达不到了。问了好些做自动化设备的,有些说没遇到过,有些说肯定不行,但是都给不了解决方案,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方案。

图4

图4

网友:
你的负载转动惯量太大了,加速时会出现爬行现象,减速时停不下,用高惯量的电机,加减速器。

网友A:
电机带不动负载,加速、减速时间太长,会产生抖动、爬行现象

建议选用更大惯量的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带不动负载,加速、减速时间太长,会产生抖动、爬行现象

建议选用更大惯量的伺服电机

找到有惯量大的,转速又达不到要求了,您有推荐的伺服电机,允许负载惯量和转速都能达到要求的吗?

网友D:
你的转速太高了啊,干嘛用的转盘啊。转起来有毛线的精度啊,没精度上伺服电机干嘛。

网友E:
正常匹配3-5倍
825除以94.8就是10倍左右的惯量比,问问东方马达之类的行不行

网友:
你这个速度和转动惯量要求比较高,我查了西门子的样本,常规伺服电机没有能符合的。

查了安川的样本,发现几个大功率的伺服电机,转动惯量足够,但是速度有些低,可能要陪增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转速太高了啊,干嘛用的转盘啊。转起来有毛线的精度啊,没精度上伺服电机干嘛。

请教您,用其它电机有合适要求的吗,可否告诉我品牌和型号?

网友:
用变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匹配3-5倍
825除以94.8就是10倍左右的惯量比,问问东方马达之类的行不行

正常的是3-5倍是电机的转子惯量的3至5倍,我那个参数表里面的已经是负载允许的了。是东方马达的代理技术员给的一款转矩较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分度用的么,用凸轮分割器吧

不是分度用的,是晶圆片表面涂胶用的。

楼主:
可否推荐一款满足要求的合适的电机(如某品牌,某型号的电机,不是伺服的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我计算的旋转盘的转动惯量为:约825 X10^-4 kg.m^2
远远大于伺服电机的允许负载转动惯量:94.8X10^- ...

换个2kw的,转盘掏空点重量

网友:
你要多大的惯量和多少转速的伺服电机?

网友F:
你这个应用属于转速控制,对于伺服电机来说,惯量比可以放的更大,在这里,我按照惯量比30,减速比2计算,找到一个电机符合你的要求
施耐德BMH1003P,电压选三相400V
当然这个惯量比30,还需要厂家来做个验证。不过根据我以前的经验,只做转速控制,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应用属于转速控制,对于伺服电机来说,惯量比可以放的更大,在这里,我按照惯量比30,减速比2计算, ...

施耐德BMH1003P,电压选三相400V 按30配比来算,也只有301x10^-4 kg.m^2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G:
既然圆心的转动惯量大,为何不在转盘的圆周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圆心的转动惯量大,为何不在转盘的圆周驱动呢

可否画一个简单的方案示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825 X10^-4 kg.m^2这个我是按铝合金的密度及旋转盘尺寸算出来的,所以差了点,但差得不是特别多。

网友(点评):
算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应用属于转速控制,对于伺服电机来说,惯量比可以放的更大,在这里,我按照惯量比30,减速比2计算, ...

不好意思,没考虑到减速比,如果加上2:1的减速比的话,按30的配比就够了。
电机的转动惯量是:10.3x10^-4kg.m^2
按惯量比30算,就是300.9x10^-4kg.m^2,再按1:2的减速比折算到负载上的转动惯量就是:1203.6x10^-4kg.m^2,已经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是的,考虑减速比就可以了。不过由于惯量比很高,转速接近最高转速,因此建议你联系厂家技术支持做个计算。

楼主:
嗯,我跟您的算法是一样的,只是我将铝合金的密度按2.8来算的。

网友:
和松下伺服的聊过,惯量比30以下,影响几乎没有区别,惯量比取大点30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圆心的转动惯量大,为何不在转盘的圆周驱动呢

在哪里驱动,惯量是一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看了20楼,尘世天涯选 的那款电机,30的惯量比有点大,但是也不一定,有些电机允许的惯量比本身就大 ...

这个惯量比选多少合适,最终取决于是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或者扭矩控制。要求是递减的。至于具体是多少,取决于厂家的驱动技术的先进程度

楼主:
惯量比30,经过多次沟通,施耐德技术员认为在我现有的工况下,问题不大,现在又引申出一个新的问题,专用的伺服电机减速器(如下图类似)没有速比为2的减速器,最小只有3的(涨知识了),如果采用同步带轮,小轮带大轮减速,又会因为结构的原因,使我整个机台的尺寸增加。

图7

图7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惯量比选多少合适,最终取决于是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或者扭矩控制。要求是递减的。至于具体是多少 ...

以下图9是我根据图2的速度曲线,按转盘825kg.cm^2的转动惯量和1.5倍的系数(考虑该轴线其它配件的转动惯量及摩擦转矩)做的一个力矩曲线,如果我不设置减速机构,按最终得出的力矩要求和转速要求及速度,力矩曲线,很多厂家的伺服电机都能满足,唯独就一个允许的转动惯量不满足,我在思考,我的机构对速度控制要求也不严格,起停位置也无要求,即使转动惯量超了很多,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非常的疑惑。

图8

图8

图9

图9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下图9是我根据图2的速度曲线,按转盘825kg.cm^2的转动惯量和1.5倍的系数(考虑该轴线其它配件的转动惯 ...

我想你对于选择伺服电机存在一个误区

选择过程中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惯量匹配,根据你的要求,是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或者扭矩控制来选择合适的惯量比,这个合适的是指满足要求的最经济方式。如果惯量比不合适,则需要通过更换电机或增加减速机的方式,使这个比例保持在合理范围
做完这些事情,才去考虑扭矩和转速是否满足要求
第一步,考虑的是系统本身是否能稳定运行,如果系统本身都不能稳定运行,再好的配置也没有用。第二步才去考虑其功能,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你对于选择伺服电机存在一个误区

选择过程中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惯量匹配,根据你的要求,是位置控制 ...

明白,昨天晚上看了很多关于伺服电机惯量不匹配会导致什么情况的贴子,感谢您的热心回复和建议,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你对于选择伺服电机存在一个误区

选择过程中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惯量匹配,根据你的要求,是位置控制 ...

谢谢您上次推荐的那款施耐德的伺服电机,如果采用该伺服电机,需要一个速比为2的伺服电机减速机,但是市面上不存在这样的伺服电机减速器(市场上最小速比为3),现在正考虑用同步带传动实现速比2的减速功能,虽然这会影响我整个机台的结构布局及尺寸。但总比客户要求及功能要求达不到要好。

网友(2019-05-27):
我想问下你这个问你解决了吗?最终怎么选择的,谢谢

网友(2023-04-22):
转动惯量对于伺服电机的稳定运行起到关键的作用,位置控制要求比较高

网友:
建议3-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