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惯量匹配问题

楼主(2016-04-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伺服电机惯量匹配中,伺服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的比例是多少合适?如果负载惯量大于伺服电机惯量x5会怎么样?负责惯量大于电机惯量X20会怎么样?

网友:
我们电加工机床一般不能超过3,我好像在机械手册里面看到过讲惯量比

网友:
这个需要看你用什么牌子的伺服电机,电机样本上一般都会有负载转子惯量比的推荐值。

网友:
一般伺服电机选型表里面,有些品牌的会写明允许的负载转动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