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画软管

楼主(2016-04-29):
要在一个泵的接头和一个管道之间画软管装配,怎么弄?在装配体里面家在还是画出零件插入配合?有弄过的大神支个招

网友A:
装配体里编辑,做扫描,如果比较多的话就从库里选,不够一般没有自己专用的,或者自己做个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

这个看着很吊。我试试。我想能不能做个就像实际中的管子一样可以任意变样的,跟着两端接头的运动管子也会变形运动。不是固定的。

网友(点评):
位置变了,当然管子也就跟着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里编辑,做扫描,如果比较多的话就从库里选,不够一般没有自己专用的,或者自己做个库

这个试过。所以不能做能变样的管子?就像现实中的管子一样。随着两端接头的变化,管子也变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