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改冲压件

楼主(2016-04-29):
       我刚技校毕业不久,经验还不多,在一个小公司工作,公司接的订单批量都不大,都是一些精度不高的单工序模具,加工机械只有普车,钻床,平面磨,外圆磨,线切割,铣床,电火花,及其他一些小工具等等。    最近接到一个产品(见上图),原本只是压铸件,因客户想降低成本变为冲压件,目前只是报价用,年产量100w,这对我们平常都是几千,几万的订单来说已经是大批量了。老板担心到时接单后万一做不出来,就叫先开模具简单尝试一下,只要能成型就行,老板不想外协加工,根据本厂的条件,只能将成型部位做成镶件,用线切割加工。
       我想问问这产品按我厂条件用冲压能开模做出来吗?还有成型的时候卸料怎么安排?(成型简图如下,其他零件未画)

网友A:
这个件太复杂,不好成型,不是1.2道能干出来的。

网友B:
用冲压工艺是个高效、精准的好办法,但是要实在的冷冲压工艺的编排、分析后才能动手,不是一两道工序就能完成的。如可行,请将图纸发给我看一看。

网友C:
个人理解:剪料--成形--冲小孔和中间孔--冲凸台--翻边--割外形(有激光割最好)--去毛刺--检验--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冲压工艺是个高效、精准的好办法,但是要实在的冷冲压工艺的编排、分析后才能动手,不是一两道工序就能完 ...

图纸已经发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剪料--成形--冲小孔和中间孔--冲凸台--翻边--割外形(有激光割最好)--去毛刺--检验--表面处理

恩恩,我就是担心成形的时候材料会不会拉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件太复杂,不好成型,不是1.2道能干出来的。

本来就不是冲压件,也不符合冲压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我就是担心成形的时候材料会不会拉破

分2次应该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纸已经发了哇

对于年100万的量来说,你搞的好就是一本百利的产品,但是你做工艺的要付出的很多,老板能给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年100万的量来说,你搞的好就是一本百利的产品,但是你做工艺的要付出的很多,老板能给你吗?

反正是先试一试,就当学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