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无法编辑呢剖面图草图

楼主(2016-04-29):
这是真么情况啊,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你想怎么编辑不说清楚的?位置可以移动,阶梯剖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怎么编辑不说清楚的?位置可以移动,阶梯剖也没问题。

左侧“编辑草图”不能用,无法更改剖面的大小、长度。

网友B:
当然无法选择,因为你是刚刚进入到剖面视图属性对话框,剖面视图尚未建立,哪来的剖切草图让你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无法选择,因为你是刚刚进入到剖面视图属性对话框,剖面视图尚未建立,哪来的剖切草图让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