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剪板机伺服进料,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板料对齐

楼主(2016-04-29):
     经过一个多月的现场装配,电气调试,自己设计的剪板机自动进料+条料自动码垛完成了,现在正在我们工厂剪板车间试生产,期间出现了许多问题,但都一一解决了,现在剪板工人只需要一名操作工,效率比人工快些,精度在±0.3mm,大大减少板料浪费,话不多少,先上图。    因为客户来公司看着不错,想做一套(我们公司是自己设计自己用,看图片现场设备很乱,气线布置啊,装配工艺啊都是现场解决,给客户做还要改进很多)。我们的板料厚度集中在3-4mm厚,而客户想做0.8-1.2mm厚的板料,问题就来了,板料在被送入剪板机之前需要拍齐,之前的板厚,用气缸拍齐不会弓起来,现在看来显然不能用之前的拍齐方案了,既能摆正板料,有不会挤变形,所以现在请教各位大侠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A:
加个弹簧缓冲,刚度系数根据板材不至于被拱起的力量选取

网友:
薄料不需要排齐,我做过的前送料都是这样,因为在上料是对其工装就好了,然后剪板时,剪板机上会有压锤,薄板料不会跑掉

网友B:
再一个,剪板机的刀可用人字形的,就不会在剪板时跑偏了

网友(点评):
恩,前辈的经验小弟会学习,现在就是夹子在行进过程中夹紧,剪板机是液压摆式剪板机,不知能不能换成人字形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弹簧缓冲,刚度系数根据板材不至于被拱起的力量选取

恩,是个办法,就是这个力度不好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一个,剪板机的刀可用人字形的,就不会在剪板时跑偏了

        一般薄板压锤的力量就可以了。我认为(以前干过钣金,手动上料的,大板两个人抬着,对好尺子,然后就踩脚踏,没觉得有滑动。)仅仅是经验之谈。
        摆式的应该也能换,我原来是开卷线用的液压剪,具体咨询剪板机厂家

网友:
一般的都是这个样子,可能你那个真的是考虑厚板才加的拍齐装置

网友:
不知你之前送料是怎么样的,是推送,还是前端夹持送,板薄就应该前端夹持送料!

网友(点评):
板料薄厚都需要夹持送料,伺服进料的话,剪板机后面的定尺就不需要了,防止板料因惯性产生移动,需要夹持送料。

网友:
1、按现有设计,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改变现有设计,只在气缸的进气侧加装减压阀,将气压调低,改变拍板子时候的压力就可以了;
2、我们以前做的没有用气缸拍齐,只是在料台上加了4个定位块,两个固定、两个可调,定位块两两相对的一面是斜面,板子下落的时候自动导正,活动定位块用丝杆调整与固定块的间距,装个刻度尺,调整也很方便。

网友(点评):
感谢“老刀”的指点,第一点加减压阀现在的设备上加装了,加落料导向是个很好的办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6-07-19):
配合剪板机使用的收垛机

我们开发的钢板收垛

我们开发的钢板收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