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调标件后,sw里面关系全乱了

楼主(2016-04-29):
sw为什么从标准件里调出来的格式是step  打开后关系全乱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请问各位楼主

网友:
我一般标准件都是自己画,用一个画一个。复制修改。
比如螺栓,用方程式管理尺寸,设置好螺纹、长度、头部的大小等,画个螺栓也是分分钟钟的事,不麻烦

网友:
文件夹里放一个图片,是从机械设计手册上截下来的

网友:
不要从库里调用。

网友:
怕出问题的话,可以从库里调出来之后转换成solidworks的零件实体,需要改个属性就是了

网友:
因为装配关系所依存的参考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