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号钢铣削加工刀具材料的选择

楼主(2016-04-29):
现在在做65号钢的铣削加工,是在直径20的圆钢上铣削螺旋槽;刀具选用的是6刃或8刃的铣刀,直径在80左右,焊接YT15刀片,刀具磨损很快,有没有更适合的材质做刀片!

网友:
你得把你目前的切削参数,刀具寿命以及失效形式说出来。才好判断是正常磨损还是非正常磨损。如果是正常磨损,那么还用硬度更好的材质或换涂层。如果是非正常磨损那就找出原因改善。

网友:
转速过高

网友:
试试山特维克的H10F刀片,最好刀具做完以后刃口做钝化处理

网友(2017-03-16):
用陶瓷的刀片久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