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没有涂装的零部件都是不锈钢吗?

楼主(2016-04-29):
这种设备的零部件都是没有涂装的,难道全都是不锈钢?

网友:
大部分是铝合金的

网友:
表面处理也要考虑生产现场和设备需要,也并不是说所有的钢制零件就必须得进行涂装。
防锈处理包括涂油,镀锌等。
有时候也是用自然加工表面也无妨。
当然图示也有部分零件可能是铝合金的。

网友:
45钢镀铬, 或者AL6061喷砂阳极亮银,镀镍,本色没这么亮

楼主:
多谢几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