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如何防止切屑对零件非加工表面的伤害?

楼主(2016-04-29):
工件为铝合金铸件,整体表面喷粉,厚度在200um左右,然后再进行车削加工(这个顺序变态得说不能更改),我们多次试验,包括改小进刀量、降低转速、增加车削次数等,但铝屑总是会打花非加工表面,只是伤痕深浅和密度的区别。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有过类似的加工经验,请指点一二,感谢!PS:非加工表面比较复杂,而且考虑到量产品,在产品上做贴纸防护的不太现实,刀具全部是成型的机夹刀,加工后的铝屑无法形成带状(和材料及车削工艺参数等有关)。如果有之外的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关键是选对刀具!根据刀具给定的切削参数加工,可以实现断屑。需要注意:断屑的实现是要求一定切削量的,并不是越小越好。

网友:
铝合金伤刀比较轻,可不可以尝试一下手磨车刀,在返屑槽上做做文章

网友:
补充:刀具的角度可以控制切削流出的方向,结合切削液的压力,流量,可以做到切屑与工件表面的分离。

网友:
上个零件图看一下吧,机夹刀片比较容易发生切屑缠绕,需要加大吃刀量以及走刀速度。还可以考虑在主轴端增加气体吹扫,使切屑远离工件。

网友:
手磨刀,开导向槽。

网友:
刀具角度,切削参数,冷却都有关系。

网友:
如果产品可以后续清洗的话建议上油性的切削液或者浓度大一点的水性的切削液。这样划伤率会明显的下降。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试试加工过程中用气吹也能起到明显的作用。

网友:
1、改善刀具断屑能力
2、使用夹具隔离切屑,保护需要保护的区域
3、切削附近安装导流板,将切屑导向需要的区域
4、高压冷却液打碎切屑

网友:
手磨刀可以很好的控制排屑方向,铝件断屑是不容易实现的。
至于机夹刀,要好好选选排屑槽的形式,以及合适的前角、刃倾角,找刀具商的技术支持给出方案。

网友:
刀面朝下装,气吹

网友:
刀面向下,主轴反转。高压空气配合。有空可以上成品图给你参考,我的是一块很大块的铝合金板,12厚

网友:
说难不难的问题。。。一个东西能搞定!PCD带断屑槽刀片,类似的东西很多

网友:
   上面各位楼主说的都有道理,最好上图,才能看出什么原因

网友(2018-11-05):
切削三要素

网友:
一个是切削液,一个是断削槽,

网友:
没什么办法可以有效的改变零件表面不被划伤,只有改变工艺的顺序,不然没法做,最好就是先加工后做表面处理

网友:
可以在刀具上面附上一个工装,强制断屑。我是在刀具上贴了块百洁布,防止切屑碰上已加工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