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自带的数值/文字表达内容太少了,谁知道怎么增加自定义的内容?

楼主(2016-04-29):
solidworks中自带的“数值/文字表达内容”太少,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增加自定义的内容?
例如:我想,像定义材料质量一样,定义焊件的机构件,如10#槽。有没有办法??

网友A:
文件属性本就没有必要带那么多,谁知道全世界的用户有多少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属性本就没有必要带那么多,谁知道全世界的用户有多少需求。

常用的还真不多,在焊接件版块里,试问如果“型材类型“(在焊接清单里自己输,简单的一个件,就重复输几十次)都没必要,还有什么是必要的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研究下属性标签编制程序(在windows左下程序里面的solidworks目录下的solidworks工具下面),这里可以自定义你需要的属性(列举项),只要它们是一个类别,比如什么01材料,02库房,01车间(我瞎编的)之类的,还可以添加零件备注什么的
操作流程:
新建零件(装配体)---《属性标签编制》里面设置自定义属性并保存---SW选项>文件位置>自定义属性文件>删除原有的位置>将自定义属性文件添加到路径>保存应用>另存为零件(装配体)模板
然后再自己把这个模板(应该会用吧)用起来就可以了
刚好这几天学到的,算是总结下
PS1:对了,这样只是添加个文字属性,以后可以在工程图模板里面连接到这个文字属性,数值规格的话还没用过,不知道公式能不能代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研究下属性标签编制程序(在windows左下程序里面的solidworks目录下的solidworks工具下面),这里 ...

谢谢,属性编辑器、模板只能解决一般问题,表达式的搞不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