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450材料热处理硬度最大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6-04-29):
NM450材料热处理硬度最大能达到多少,在400多度环境下使用,要求耐磨性好,热处理后不能有开裂倾向,知道的朋友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A:
百度一下:这个材料就叫耐磨450;硬度就是布氏450;由于要在400多度下使用,所以淬火后的回火很关键;回火温度必须在400多度以上;消除了应力就减少了开裂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这个材料就叫耐磨450;硬度就是布氏450;由于要在400多度下使用,所以淬火后的回火很关键;回火 ...

调质处理硬度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