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6-04-29):
现有一个机构,电机到输出轴减速比1:9,0/5秒的时间转一圈。0到0、25秒角速度由6加速到18rad/s,0.25秒到0、5秒,速度由18减速到6rad/s请大侠帮忙看下,如果使用富士1.5KW电机,能否经的住如此频繁的加减速,如果不行,主要是哪个参数限制了呢?

网友:
看着好混乱啊

网友:
这个谁知道呢。低惯量或超低惯量的应该可以,中惯量的难道不行吗,毕竟价格相差很多,必须要试一试,摸一摸温升才能确定。
电机输出扭矩应该在额定附近,这个相信你是计算过的。用不用减速器呢?只有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