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默认模板

楼主(2016-04-29):
solidworks新手。客户发过来的3D数模打开后是空白。后来发现要设置默认模板。
借这个深入思考一下,solidworks模板到底是什么东西?有多么重要。
其他的三维软件CATIA、UG却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1)solidworks模板到底是什么东西?
自行百度下,会比较全面;个人理解,就是规范3D图管理;
2)有多么重要
设置好模板,对生成装配图,BOM,有莫大的帮助;你这样问,可能是没用SW做过装配图;
3)CATIA极少用;UG现在在使用,而且只用来做逆向;但我也在UG里设置“部件属性”,这功能也类似SW的模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