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也出现跳齿?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16-04-29):
各位道友: 晚上好,今天我的设备调机,我发现输送带(用的是同步带输送)一直在跳动,我减速一看,从动轮上的同步带跑着跑着就不再啮合的了。过一会儿又啮合了,像链条跳齿般。有前辈说我是中心距不对,我用来调同步带张紧程度的惰轮也是同步轮(也就是说一根同步带 有三个同步轮,惰轮和从动轮接近,目前遗失极限状态没法调了)。
改善方法1、将从动轮改为普通光轮,直径大小=同步轮齿根圆直径
 改善方法2,将惰轮改为普通光轮,直径变小,增大调节范围。
有前辈说,这样容易伤同步带的齿。让我想象其他办法,主动轮和从轮轮的位置不能调,不然就好重做好多东西。

各位如何做才好,我一直以为只有链条和链轮使用时才会出现类似跳齿的情况。
还有  中心距离的问题是主动轮和从动轮的距离有问题 还是惰轮和从动轮的距离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24-4-30 16:03):
结论:轮子买错了,模数不对,当啮合第三个齿时,出现错位,用减小包角来做临时对策的

网友A:
1、将你的张紧结构图发上来
2、核查你的同步带的齿形与带轮的齿形是否一致

网友:
出现跳齿主要由于同步带的节距制造误差和张力引起的。可以考虑圆弧齿,或者选用更有精度的同步带。还有就是要增加带和齿的啮合齿数。

网友(点评):
齿距不准是主要问题

网友:
也可能你的带轮和带不配

网友B:
涨紧轮选择安装在同步带齿型的背面,那样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如果空间允许的话)

网友:
q我也觉得应该是你的同步带和带轮的齿形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将你的张紧结构图发上来
2、核查你的同步带的齿形与带轮的齿形是否一致

买的同步带和轮子是配套的,轮子AHTF16T10150带子LTBJ AT 10150都是AT10系列的MISUNI的哦。我没权限发图,老是发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涨紧轮选择安装在同步带齿型的背面,那样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如果空间允许的话)

目前不可以,因为同步带背面张紧需要考虑到反转角度的问题,角度太大,同步带容易坏。

网友:
张紧轮换成光轮安装到同步带的背面(没有齿的那面),

网友C:
会不会是包角太大啮合太少了所以跳呢 可以发个3个轮子的图吗

网友(点评):
反了,应该是包角不够,负载和摩擦力不匹配,产生跳齿,楼主说了是在内面张紧。

网友:
首先需要检查传动设计是否符合规范,带传动不是随便拿来就可以用的,设计计算一定要按规范走完所有流程,马虎不得。其次,看看输出侧的载荷与你的设计计算是否吻合。最后,装配调整要以设计计算值为依据,不是往死里调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张紧力不够

网友:
是环形带还是自由端的同步带
如果是自由端的话,调整压紧块的长度

网友:
要么不匹配要么皮带质量有问题 买misumi的

网友:
等于3轮传动,两两中心距都要配合。

网友D: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首先考虑的是同步轮和同步带齿的制造精度,很有可能是同步带上有部分齿间距的误差过大引起。你可以把带子取下,套在轮上一段一段转动观察,看是否有啮合不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包角太大啮合太少了所以跳呢 可以发个3个轮子的图吗

后来发现 是同步轮装错了型号了 。模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包角太大啮合太少了所以跳呢 可以发个3个轮子的图吗

将包角减小 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同步轮已经重新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首先考虑的是同步轮和同步带齿的制造精度,很有可能是同步带上有部分齿间距的误差过大 ...

是轮子买错了,模数不对,当啮合第三个齿时,出现错位,用减小包角来做临时对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