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直线电机实现恒力控制

楼主(2016-04-29):
直线电机如何实现恒力控制求解答

网友:
对力矩要求高就上司服系统吧,中间的控制不了是一个传感器能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电源加一个反馈,但是要做到什么精度呢?楼主问题不全啊、

直线电机加上一个测力装置,要求实时监测反馈,       现在方案有了。就是这传感器不好选,对这个力必须精确到0.01N    能监测到的信号波动很大。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电源加一个反馈,但是要做到什么精度呢?楼主问题不全啊、

网友:
现在用的什么传感器?
是否可以用精密电子天平来实现力的采样?

网友(2017-01-05):
楼主可以叫我QQ3001155872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