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同心度

楼主(2016-04-30):
零件的三视图件附件。A端和B端要安装在轴承上,所以A和B需要保证一定的同轴度,那么这个零件如何从设计以及制造过程来保证呢。零件可以是整体,也可以拆分。望各位大侠不啬赐教。

网友:
配重
双顶针直接一刀加工

网友:
工件大小和工作状况不同,可以有不少结构形式。

网友(点评):
老师,明天有时间吗?我和祁工,想去常州看看

网友:
以一端为基准加工另一端,或者分两部分,装上去,再调同轴

网友:
您参考一下

网友A:
冒昧的问一句,零件中部那块质量偏心的,不配重直接加工会不会加工出来变形

网友:
如果是我会我考虑把这零件拆分开来做,基于成本考虑,工件成型直接线割,这样就就保证同轴度,轴的部份直接加工,可以焊接,或螺丝紧固,成本比加工中心低很多(除非加工中心一步出来,二次装夹的话,根本装不进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昧的问一句,零件中部那块质量偏心的,不配重直接加工会不会加工出来变形

你在SW里找到重心位置后在车夹具上加配重不就行了.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热心的社友

楼主:
忘了一点,零件蛮大的,宽大概400,长大概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