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冷挤压或者叫做齿轮冷锻

楼主(2016-04-30):
有没有大侠知道 现在国内先进的直齿轮冷挤压设备和技术的。  齿轮冷锻还需要进行磷化处理么,齿轮的磷化工艺是怎么样的呢。请原谅我的小白,想了解下。

网友:
等大侠来解答

网友A:
现在国内齿轮冷锻做的比较好的有太平洋精锻,在江苏。修正一下,冷挤压中的润滑处理叫做磷皂化,它和磷化可不是一回事。磷皂化顾名思义,先磷化后皂化,磷化使金属表层形成蜂窝状结构,皂化使润滑剂附着在金属蜂窝结构里。磷皂化应该来讲是目前冷挤压成型中最成熟的润滑处理方式。目前也有不少高分子润滑材料出来,适用范围相对比较局限。
手机回复不太方便,有其它问题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内齿轮冷锻做的比较好的有太平洋精锻,在江苏。修正一下,冷挤压中的润滑处理叫做磷皂化,它和磷化可 ...

谢谢 大侠    磷皂化的污染是不是很严重,现在的磷皂化生产线哪家的比较好呢  带不带污水处理功能呢。还有  和您说的高分子润滑比,直接上高分子润滑成本是不是会更低些,我们主要想做矩形花键轴的冷挤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侠    磷皂化的污染是不是很严重,现在的磷皂化生产线哪家的比较好呢  带不带污水处理功能呢。还 ...

花键轴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可以用高分子润滑剂。
另外对于你的问题:
1、磷皂化确实有不小的污染,因为还牵扯到酸洗。建一条自动化的磷皂化产线(含污水处理)是百万级的投资,一般工厂难以承受。目前大部分工厂只是投自动化磷皂化线,污水让一些有污水处理设备的公司代处理(比如造纸厂)。新建磷皂化线是很麻烦的,一般环保局都不批的。
2、如果你要挤压花键轴,用高分子润滑剂是可以的,成本当然会低,但是不利的方面是做高分子磷皂化会比较脏,因为高分子润滑剂里含有石墨,会在空气里漂浮,车间的环境会比较脏(正规得磷皂化处理后产品是乳白色的)
手机打字太慢了,有其他问题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