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密封的问题

楼主(2016-04-30):
本人做了个打压检测装置,碰到中压气路的密封问题。
本来想一路都采用法兰密封的,被否决了。
压缩空气:3.0MPa;
后来决定使用螺纹密封:想请教直管外螺纹与直管内螺纹(55度非密封管螺纹)一起可以达到密封要求吗?缠上生料带的情况下?
还有就是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配合(55度密封管螺纹),也用生料带缠上。
也考虑过O型圈平面密封,但是买来的过滤器调压阀这些配件都是G1/2牙的,G1/2只能配直管螺纹了,他这种接头配件应该用什么来密封?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上说:柱锥配合密封性好。(但是容易被破坏,在低压环境中可以使用,压力一高牙可能就会崩掉,这是我的理解。有一个使用压力范围,但是没有查到,在此一并问
锥锥配合密封性稍差,但是不容易被破坏。
柱柱配合密封性不能保证。
这个密封问题不解决,再多前期设计都是白费。
在此再次感谢大家了!!!!!!!

网友A:
R/Rc就可以了,这东西几乎可以承受300个大气压,你才30个大气压,有什么好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Rc就可以了,这东西几乎可以承受300个大气压,你才30个大气压,有什么好担心的

那我买来的调压阀这些都是G1/2的,用柱柱配合也是可以的喽那么说的话?主要是怕密封性能达不到要求。检测别人的气密性,自己这边气密性就达不到要求,肯定检测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买来的调压阀这些都是G1/2的,用柱柱配合也是可以的喽那么说的话?主要是怕密封性能达不到要求。检测 ...

如果用于检测,我们用过日东工器和世伟洛克的接头,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