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放假了吗?来聊聊二保焊代替手工电弧焊

楼主(2016-04-30):
二保焊的焊缝好漂亮, 不知道各位厂里还有用手工电弧焊的吗?

网友:
我们厂里两种都有, 一些不好焊的地方可以把焊条弄弯焊,我们师傅说二保焊焊的变形小,是这样,我觉得应该和电焊差不多吧?

网友A:
手把焊、二保焊、烧把焊、氩弧焊、埋弧焊5项技能。

网友:
焊接手册上讲的的很清楚了。。
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二保焊效率高,变形也小一点。适用范围重叠的部分,二保焊有取代手工焊条焊接的趋势。
焊条焊接方便,不用气瓶,焊条品种多。荒郊野外带上焊条也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把焊、二保焊、烧把焊、氩弧焊、埋弧焊5项技能。

电阻焊算不算焊接技能,新人小白刚工作

网友(点评):
算,但没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把焊、二保焊、烧把焊、氩弧焊、埋弧焊5项技能。

我公司排焊机好像就是电阻焊,把钣金用压力机冲突出一部分,一个点,点,点那种冲出来,这样能同时焊接出多个焊点,可是中间金属为什么融化还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