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链条上装配零件,实现转动?

楼主(2016-04-30):
论坛各位大佬,我需将图中标示的零件装到链条上,实现传动,但链条建模后,电脑资源占用太大,可以不建模链条,直接使用链条中心样条线,实现运动零件装配吗?但链条中心样条线是分段断开的,是否要将它组合成整体?怎样实现组合?谢谢指教。

楼主:
我用的是sw2014版的软件。

网友A:
路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配合

他的路径是断开的几条线,不是连续的呀,我也找不到使这几条线段和圆弧连接的方法,是否可以指教,谢谢,我是希望实现半个链传动曲线长度的运动。

网友B:
建议你使用Solidworks 2015,这个版本实现了链条传动的模拟。

更早之前的版本,轨迹要使用“样条曲线”,不能分段。

网友C:
楼主仅仅是想弄个动画,还是要真做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仅仅是想弄个动画,还是要真做设备啊?

做设备,但也要有运动仿真的,这只是一部分,要看真体的机构运动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使用Solidworks 2015,这个版本实现了链条传动的模拟。

更早之前的版本,轨迹要使用“样条曲线” ...

轨迹能转换成样条曲线吗?请指教。

网友(点评):
链条传动模拟引导线也要求是连续的,但目前的生成的中心线却是断的,不知怎样使其连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轨迹能转换成样条曲线吗?请指教。

我试过,不行的,只能将轨迹删了重画,用“样条曲线”画,中间不能断开。这是软件固有的缺陷。

在Solidworks 2015里就可以直接用整列的方式做链条了,可以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不行的,只能将轨迹删了重画,用“样条曲线”画,中间不能断开。这是软件固有的缺陷。

在Soli ...

我刚装了2016,整列的方式怎么画能教教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装了2016,整列的方式怎么画能教教吗?谢谢。

线性零部件阵列-->链零部件阵列

网友:
有特种链条的,可以加装轻负载的配件,同时不影响传动,淘宝搜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了2016版的,终于解决了。

网友(2021-09-07):
怎么解决的,能发出来给大家参考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