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式轴向柱塞泵粉末冶金滑靴

楼主(2016-04-30):
下图为斜盘式轴向柱塞泵,采用粉末冶金工艺制成的滑靴,该滑靴与钢或者铁斜盘组成摩擦副,滑靴设计为静压支撑,从图中可以看出滑靴出现脆性断裂,有可能是瞬间过载且滑靴静压支撑实现,与斜盘碰撞所致。问题如下,采用粉末冶金工艺能否提高该滑靴的强度与塑韧性?

网友A:
我们的一个柱塞泵,轴头部位发热,空转温度有60℃,轴承有问题了,有金属杂音。

网友B:
这个泵是仿力士乐的?

网友B:
和这个泵很象

网友C:
这种缸体好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一个柱塞泵,轴头部位发热,空转温度有60℃,轴承有问题了,有金属杂音。

轴承出问题了吧……轴头是否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泵是仿力士乐的?

不是,据我所知力士乐没有用粉末冶金滑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这个泵很象

斜盘式轴向柱塞泵转子大体结构都是一样的,您这个图片缸体铜层是烧结的还是熔铸的?

补充内容 (2016-5-2 09:53):
缸体是粉末冶金做的?压力能达到多高?

网友(点评):
按你的说法,铜层是“熔铸”的,具体工艺细节厂家也不知道,外协的,大致是铜块在高温,高压下“压”在泵体上的,估计关键是温度曲线和压力曲线的控制。但泵体是粉末冶金的,大量减少工艺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缸体好加工吗?

您这个把配流副密封带与辅助支撑带都设计在缸体底面,和下图比较相似,搞好铜层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出问题了吧……轴头是否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

轴头联轴器对中不太好,梅花弹性联轴器的弹性体挤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头联轴器对中不太好,梅花弹性联轴器的弹性体挤坏了。

那泵的轴承估计也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泵的轴承估计也坏了,

应该是的。
试验台轴系对中一塌糊涂,哎,做试验了,这问题那问题。